楼主(2006-05-20):
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有一台4KW的变频电机,采用西门子440变频器,V/F控制,开环控制,单独试电机,调速大小变化正常.但将电机装上机床后,带上工作台行走,快速可以用,调速电位器调到最大时可以动,但将电位器调小就停了,再将电位器调大电机也不动,采用的是恒转矩控制方式,怎么调低频率电机就没力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这么多人浏览帖子,没有一个人指点呢?请高手们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当变频器有输出和没有输出时,测量变频器的控制输入信号。比较一下,或许可以找到 原因。

网友B:
440不能用v/f控制,得用矢量控制,如果低频电机还没劲,得加编码器

网友C:
就是现在这种模式不变,检查一下转矩提上参数和滑差补偿参数,将这两个参数设置成100%,既可。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D:
可采用开环矢量控制方式。认真检查以下参数设置,可能参数设置出现问题。再不行恢复参数工厂初始化,重新设置。

网友E(2007-12-25):
4楼大侠太有才了。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谢谢!

网友E:
4楼大侠太有才了。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谢谢!能否说明第几号参数。

网友F:
5楼的朋友,问你一下
滑差补偿的图表表示出,当负载发生变化时,曲线才发生变化,而使变化后的负载在曲线中对应的频率不变     那实际的意义又是何意思呢?   为何要调整次参数呢?

网友C:
滑差补偿,讲的是额定转速和同步转速的差,电机空载的时候,设定多少转,实际转速就可以上升到多少转,但是加载以后,随着负载的增加,转速就要下降,这是电机的转差所致,滑差补偿,就是要消除这种速降,当电机空载和满载的时候,电机的实际转速都不丢转。ok?

网友G:
同意4楼的观点,440的V/F非常不好用,但如果用SLVC(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则440马上变成一台非常优秀的变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