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在做三相六脉整流中.遇到需要输出用2500安培电流的晶闸管.因而对于触发电路的强触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设计.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各位

网友A:
用小功率晶闸管去出发!

楼主:
如果要用小功率的晶闸管就需要并联很多,这样造价就会很高.如果是200安培的晶闸管.我可以触发.可2500安培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弄.该怎么去增加触发功率

网友A:
触发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B:
什么设备要那么大的电流。加热吗?可参考练钢电炉变频电路数据。

网友C:
2500不算大,我们公司用的有8000的,晶闸管选三千的,移相触发。

网友D:
不懂,受教中!

网友C:
太详细就不能说了  公司技术秘密   就是用移相脉冲来触发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