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现在我知道电流大小跟电压大小.能不能算出电线粗度?谢谢!!!

网友A:
按功率的0.68计算可以了

楼主:
那算出来的是线粗?还是它的什么,谢谢!!!

网友B:
线粗不就是他的横截面积有关吗?好像有个公式可以算出,只是不记得了,在初中物理课本上有!你可以查查

网友C:
算出电流要查手册的,当然一般的就不用了

网友D:
我一般按1平方2KW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