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本人最近发现了一个好网站: www.gk168.cn 介绍给大家:

ABB Industry IT 与其他系统比较
一. 系统比较要点:
1. 与PLC5系统的比较
PLC5 系统弱势:
(1) 不是一个统一的全局数据库;
(2) 不是一体化的组态工具软件;
(3) 不是系统全局范围的数据库和交叉参考数据表,每个控制器一个 ;
(4) 不是整个工厂统一的程序文件;
(5) 无I/O冗余;
(6) 系统网络通过服务器方式进入TCP/IP协议以太网;
(7) Control Logix 为AB小规模控制PLC,控制能力等指标要比PLC5低
2. 与Fisher Rosemount 系统比较
DeltaV 系统弱势:
(1) 分散的组太及系统数据维护工具,18Tools;
(2) 不是标准的IEC61131兼容的编程语言,无任务概念;
(3) I/O与控制器的通信距离为10m;
(4) I/O为MTL产品,与CPU之间存在接口问题;
(5) 无I/O冗余;
(6) 低任务执行周期;程序周期>100ms;Freelance>5ms;
(7) 系统无电池保持,系统掉电需重新装载程序;
(8) 系统通信采用普通以太网设备,具有较高故障率;
(9) 趋势采集:>5s,最大归档200天,Freelance>250ms,最大归档更长;
(10) 专用的操作员硬件设备,兼容性差;
(11) I/O远程控制能力较弱;
(12) 不是系统全局范围的数据库,操作员站使用I Fix;
3. 与Foxboro系统比较
Micro I/A 系统弱势:
(1) 不是IEC 61131-3 兼容的编程语言;
(2) 系统I/O总线为专用I/A总线,需要通过Win NT网关进行转换;
(3) 系统软件升级到NT后,存在与硬件不兼容现象;
4. 与Honeywell系统比较
PlantScape系统弱势:
(1) 不是一体化的组态工具软件;
(2) 不是系统全局范围的交叉参考数据及文档;
(3) 多种类型的控制器,每种类型控制器功能专一,DCS与PLC控制器功能不同意,控制器与I/O模件为2家产品,存在通信接口问题;
(4) 不支持现场总线技术;
5. 与Siemens系统比较
PCS7系统弱势:
(1) PCS7不是一个独立的工程工具软件,采用多个工具及编程选项;
(2) PCS7组态不是一个系统全局范围的一体化项目文件,每个控制器一个程序文件;
(3) 采用S7300 I/O为非智能化,即插即用,全数字诊测的I/O;
(4) I/O不支持带电插拔功能;
(5) I/O不支持冗余;
(6) Wincc 采用服务器方案与过程站通信,服务器非冗余,且启动时间较长;
(7) 与TCP/IP标准以太网采用服务器方案接口,存在通信瓶颈问题;
(8) 操作终端不是直接与过程站通信;
(9) 未采用DP/V1标准,不能全方位支持第三方智能仪表的组态,还需配置专用组态软件;
(10) 不支持FDT/DTM技术;
(11) 软件无汉化功能;
6. 与横河系统比较
Centun CS 系统弱势:
(1) 不是统一的全局数据库,多达9类数据库;
(2) 不是标准的IEC-61131-3标准编程语言;
(3) 系统扩展伸缩性较弱;
(4) 系统网罗采用专用VL网络;
(5) 采用服务器方式进入以太网;
备注参考:
(1) 各系统产品目录手册;
(2) 比较反映系统特点;
(3) 比较指标仅供销售人员参考;
二. 与Allen-Bradiey PLC-5/40 E系统比较:

通用信息 ABB Industry IT系统 Allen-Bradiey PLC 5

系统结构 操作员站 100或无限制 -
运行操作系统 WindowsNT/
Windows2000 -
显示分辨率 1024*768以上,真彩色 -
打印机 2 1
系统总线 Ethernet IEEE802.3 IEEE 802.4
协议 TCP/IP DH+,DH
过程站 100或无限制 -
过程站CPU 32位RISC 75M Hz 非RISC CPU
控制器内存 8MB SRAM EDC校验 48…192KB
执行方式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DCS) PLC操作系统
任务 8周期任务,1PLC任务
周期5ms---24day 1PLC 任务
任务执行速度 每秒>1300PID回路 每秒25---30PID回路
1K模拟指令<2ms 1K模拟指令>8ms
过程站子站数 128 16
I/O总线 CAN,  ProfiBus 专用
提供接口 TCP/IP,Modbus,CAN,ProfiBus,FFH1,DDE,OPC,API DH,DH+,TCP/IP,Modbus 第3方
系统安全性
硬件特性 电气隔离 I/O通道隔离 组隔离
模件带电更换 可以,自动装载组态信息 不支持
安全值设定 支持 不支持
温度检测报警 每个模件具有,>70度 不支持
环境温度 0-60度 0-60度
电气安全与保护 IEC1010,CSA22.2,UL,CE CSA 22.2,UL
EMI/RFI
防电磁干扰 IEC801-1…6,EN60801,VDE0843,CE认证 CSA…,UL
系统供电 115/240V AC,24V DC 120…240V AC,24V DC
系统冗余 系统总线 支持,环形光缆 支持,双总线
操作员站 支持 -
CPU 支持,2个冗余CPU,可以灵活放置在任意机架 支持,需要热备切换模件
电源 支持,电源具有智能检测功能,故障状态时保持20ms -
I/O冗余 支持 不支持
编程组态
通用
信息 整个系统一体化编程 支持,多个控制器,操作员站,1套组态软件; 不支持
系统统一全局数据库 支持 不支持
自动生成整个系统通信 支持 不支持
预定义显示面板 支持、总貌、组显示、趋势、SFC、系统显示 不支持
系统全局交叉参考 支持 不支持
编程语言 使用标准 IEC61131-3 IEC61131-3
FBD 支持 不支持
IL 支持 不支持
LD 支持 支持
SFC 支持 支持
标准显示 支持 不支持
图形显示 支持 不支持
功能块 功能与功能块数量 >190 >40
趋势 支持 不支持
记录 支持 不支持
语法检查 系统范围 站范围
工程
文档 图形CAD模式 支持 不支持
系统全局范围 支持 不支持
硬件结构设计 支持 不支持
程序版本跟踪控制 支持 不支持
诊测 整个系统诊测 支持,站与模件及通道 -
每个模件 类型、状态、与版本信息 仅模件状态
每个通道 短路、及断路状态 不支持
汉化 支持 无
调试 每个程序ON/OFF 支持 不支持
CPU负载监控 支持 不支持
HMI
汉化 支持,界面,菜单,内核 无
预定义显示 总貌显示 每个OS 1个 无
组显示 每个OS 96 无
趋势 无限制 无
系统诊测 支持 无
标准显示 画面数量 无限制 -
画面颜色 真彩色 -
画面刷新 <1s

三.与Honeywell PlantScape:

通用信息 ABB Industry IT 系统 Plant Scape

系统结构 操作员站 100或无限制 10
运行操作系统 Windows NT/Windows2000 Windows NT
显示分辨率 1024*768以上,真彩色 1024*768,256色
打印机 2 1
系统总线 Ethernet IEEE802.3 Control Net
协议 TCP/IP 专用协议
过程站 100或无限制 6
过程站CPU 32位RISC 75M HZ Power PC 603E,50M Hz
控制器内存 8MB SRAM EDC校验 最大8MB
执行方式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DCS) 用户组态调度
任务 8周期任务,1PLC任务周期5ms---24day连续可调 按规定周期选择最小50ms
任务执行速度 每秒>1300PID回路 1K模拟指令<2ms -
过程站子站数 128 8
I/O总线 CAN,  Profibus 专用
每站开关I/O 2000 700
每站模拟I/O 700 300
频率模块 0…45K Hz 未提供
提供接口 TCP/IP,Modbus,CAN,Profibus,FF H1,DDE,OPC,API Control Net,DDE,API 不支持现场总线技术
系统安全性
硬件特性 电气隔离 I/O通道隔离 需要选择不同模件,来自AB
模件带电更换 可以,自动装载组态信息 -,来自AB
安全值设定 支持 支持,来自AB
温度检测报警 每个模件具有,>70度 不支持,来自AB
环境温度 0-60度 0-60度,来自AB
电器安全与保护 IEC1010,CSA22.2,UL,CE CE,UL
EMI/RFI
防电磁干扰 IEC801-1…6,EN60801,VDE0843,CE认证 EN 50081-2 EMC,
EN 50082-2 EMC
系统供电 115/240V AC,24V DC 120…240VAC,24VDC
系统冗余 系统总线 支持,环形光缆 支持,双总线
操作员站 支持 -,但通信服务器非冗余
CPU 支持,2个冗余CPU,可以灵活放置在任意机架 支持,需要热备切换模件
电源 支持,电源具有智能检测功能,故障状态时保持20ms -
I/O冗余 支持 不支持
编程组态
通用
信息 整个系统一体化编程 支持,多个控制器,操作员站,1套组态软件; 不支持
系统统一全局数据库 支持 不支持
自动生成整个系统通信 支持 不支持
预定义显示面板 支持,总貌,组显示,趋势,SFC,系统显示 不支持
汉化 支持 无
系统全局交叉参考 支持 不支持
编程
语言 使用标准 IEC61131-3 IEC61131-3
FBD 支持 支持
IL 支持 不支持
LD 支持 支持
SFC 支持 支持
标准显示 支持 不支持
图形显示 支持 不支持
功能块 功能与功能块数量 >190 20
趋势 支持 支持
记录 支持 不支持
语法检查 系统范围 -
工程
文档
图形CAD模式 支持 不支持
系统全局范围 支持 不支持
硬件结构设计 支持 不支持
程序版本跟踪控制 支持 不支持
诊测 整个系统诊测 支持、站与模件及通道 -
每个模件 类型、状态、与版本信息 仅模件状态
每个通道 短路、及断路状态 不支持
调试 每个程序ON/OFF 支持 不支持
CPU负载监控 支持 -,需要计算分析
HMI
汉化 支持,界面,菜单,内核 无
预定义显示 总貌显示 每个OS  1个 无
组显示 每个OS  96 无
趋势 无限制 无
系统诊测 支持 无
标准显示 画面数量 无限制 -
画面颜色 真彩色 不支持
标签数量 无限制 20000
画面刷新 <1s <2s

四.与Siemens PCS7系统比较:

通用信息 ABB Industry IT系统 PCS7

系统结构 操作员站 100或无限制 20,每个Server带5个终端
运行操作系统 Windows NT/Windows2000 Windows NT,Win95,两者不兼容
显示分辨率 1280*1024以上,真彩色 1280*1024
打印机 2 1
系统总线 Ethernet IEEE802.3 工业以太网
协议 TCP/IP 专用协议,依靠服务器转换到标准以太网
过程站 100或无限制 -
过程站CPU 32位RISC 75M Hz -
控制器内存 8MB SRAM EDC校验 最大1.6MB
执行方式 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DCS) PLC模式
任务 8周期任务,1PLC任务
周期5ms---24day连续可调 最小200ms
任务执行速度 每秒>1300PID回路
1K模拟指令<2ms -
过程站子站数 128 8
I/O总线 CAN,  ProfiBus 专用,ProfiBus
I/O模块 Rack,S800,S900(本质安全) S7300非智能
现场总线 FF H1, ProfiBus DP V1 ProfiBus DP,不支持仪表组态
提供接口 TCP/IP,Modbus,CAN,ProfiBus,FF H1,DDE,OPC,API Control Net,DDE,API
系统安全性
硬件特性 电气隔离 I/O通道隔离 组隔离
模件带电更换 可以,自动装载组态信息 不支持
安全值设定 支持 不支持
温度检测报警 每个模件具有,>70度 不支持
环境温度 0-60度 0-60度
电器安全与保护 IEC1010,CSA22.2,UL,CE CE,UL
EMI/RFI
防电磁干扰 IEC801-1…6,EN60801,VDE0843,CE认证 EN 50081-2 EMC,
EN 50082-2 EMC
系统供电 115/240V AC,24V DC 120…240V AC,24V DC
系统冗余 系统总线 支持,环形光缆 支持,环形光缆
操作员站 支持 通信服务器非冗余
CPU 支持,2个冗余CPU,可以灵活放置在任意机架 -,未有严格实践证明
电源 支持,电源具有智能检测功能,故障状态时保持20ms -
I/O冗余 支持 不支持
编程组态
通用
信息 整个系统一体化编程 支持,多个控制器,操作员站,1套组态软件; 不支持,多种编程软件及选项
系统统一全局数据库 支持 不支持,数据库局限在控制器
自动生成整个系统通信 支持 不支持,存在多种类型通信总线,需要配置
预定义显示及面板 支持,总貌、组显示、趋势、SFC、系统显示 不支持,需要在Win CC中定义
汉化 支持 无
系统全局交叉参考 支持 不支持,控制器范围
编程
语言 使用标准 IEC61131-3 IEC61131-3
FBD 支持 支持
IL 支持 不支持
LD 支持 支持
SFC 支持 支持
标准显示 支持 不支持
图形显示 支持 不支持
功能块 功能与功能块数量 >190 -
趋势 支持 支持
记录 支持 不支持
语法检查 系统范围 过程站控制器级
工程
文档 图形CAD模式 支持 不支持
系统全局范围 支持 不支持
硬件结构设计 支持 不支持
程序版本跟踪控制 支持 不支持
诊测 整个系统诊测 支持、站与模件及通道 -
每个模件 类型、状态、与版本信息 仅模件状态
每个通道 短路、及断路状态 不支持
调试 每个程序ON/OFF 支持 不支持
CPU负载监控 支持 -,需要计算分析
HMI
汉化 支持,界面,菜单,内核 无
预定义显示 总貌显示 每个OS  1个 无,需要变成定义
组显示 每个OS  96 无,需要变成定义
趋势 无限制 无,需要变成定义
系统诊测 支持 无,需要变成定义
标准显示 画面数量 无限制 -
画面颜色 真彩色 不支持
标签数量 无限制 -,取决于Win CC权限
画面数据刷新 <1s,直接存取 -,通过服务器交换数据
时间不定

注: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如有错漏,欢迎批评探讨,更多的东西到"工控168" www.gk168.cn  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