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5-20):
我们公司新建了一个泵房,距配电间30左右,动力线是AC 380V,控制线AC 220V,一共三个泵,每个泵有单独的配电柜,单独的控制线和动力线,所有的电缆都是铠装的,在同一线沟平行直埋,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控制按钮启动一台泵其它的也偶尔启动.现在几个老电工都分析了,把厂家也找来,都不知问题在哪里?请教高手,急..............

网友A:
看看N线接好没?公共点接地好不好?

网友B:
我想知道偶尔启动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启动一台了另外两台也动啊?还是动了一下就不动了!我想知道三台水泵是不是给一条水陆供水呢?还是分别供给其他的呢?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估计是因为启动回路对早成的。这应该是随机的现象。

网友D:
同意三楼,是不是三台泵出口并在一起,而止回阀不严,水倒流带着泵转。

楼主:
不是,是带电运转.三台泵除了电源由一个柜引出和公共接地共用,其它没有联系

楼主:
现在电工认为是感应电引起的,但我们用的是带铠的电缆,就是外有一层钢皮的,能起到屏蔽效果不?钢铠有没有屏蔽效果?如果有,那这个解释就不成立

网友E:
楼上是说强电干扰弱电吗?看来不像,不过控制线是不应该和动力电缆平行直埋的。
查一下有没有联锁条件,三台泵的运行方式是如何要求的?

楼主:
每台泵有一条7*2.5控制线我一条3*95+1*16的动力线,都是带铠的.控制和动力线布在离配电间30米的泵房.公用的就是一个接地网和总配电柜.其它独立.要求每台泵都要送电,然后便于在泵房操作柱处开启.但现在是不能控制了.开一台其它的都不知哪台会随时动起来.
现在查出来如果把控制线上的220V指示灯断开就没有上述现象.指示灯和控制按钮是在一条线里7*2.5的.

网友F:
很简单啊
让3台电机的控制回路220的相线接在同一相上

网友G:
应该是铠装接地不良或方式错误造成.根据系统设计有的是双端接地,有的是单端接地才能起到屏蔽效果,楼主再仔细看看系统的方案设计呢

网友D:
接触器吸了吗,楼主?发份图纸,大家研究研究吧。

楼主:
好,我找一下,有图就发过来.

网友B:
支持15楼的说法

网友H:
发张图上来吧,这么说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