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各位大虾:
   我是一个三菱PLC的编程的初学者,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遇到了运用压力变送器和FX2N-4AD模块作为采样输入的问题。我的现在是要对其采样数据进行实际的编程。可就不知道该如何进行模拟量(4—20毫安/0-10伏)向数字量的转化?还还有请各位大虾能分别对这两种模拟输入的编程给以指点,谢谢!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函数关系呢?也就是有没有一个固定的转换公式?

网友A:
三菱的特殊模块手册上应该有这种关系式的,你只需要在程序中变换一下就可以了.
另外,也要看一下压力变送器的样本说明.

网友B:
有个例子供参考吗?咱也想学习呢。

THANK YOU

楼主:
或许是我没说清楚我要表达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采集的数据为500,那它实际对应的压力值该是多少呢?就是它们之间应该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吧?我们在编程过程中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你的压力变送器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C:
模塊手冊不是有轉換特性表嗎!

网友A:
首先根据你的压力变送器得到的信号是4-20ma的,应该对应于一定的压力范围.
同时fx2n-4ad能把电流信号变成一定的数值,然后你再进行转换就ok了.

网友A:
FX2N-4AD的输入及转换:
由上可见一般为线性关系,自己去看看斜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