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小弟初学,做一控制系统设计,用到了FX2N-4DA和FX2N-4AD-TC模块,现在要画FX2N与以上两个模块的接线图,求哪位大人指教一下该怎么画?以上两模块各占主单元8个I/O点,可否一个占8个输入点,另一个占8个输出点?FX2N-4DA在NO.0位置,FX2N-4AD-TC在NO.1位置,请大人们指教指教小弟!!!

网友A:
占用输入/输出点是自动分配的;

网友B:
晕,FX2N系列的特殊模块占用8个I/O点,是不分输入或者输出点的也不影响你的输入输出点编号,只要你的I/O总数加上特殊模块的个数X8不超过256点就行了.
4DA有4路模似量输出,有电流/电压两种供选.4AD-TC是热电偶模块,
你这系统是用来恒温的,多找点资历料看看,再者三菱的产品有附说明书讲解得比较详细

网友C(2008-08-01):
我现在有一个FX2N-1PG模块,控制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驱动器是方向加脉冲方式的,模块设置参数是H208E也是脉冲加方向的,为什么输入+;—-脉冲不能实现正转与反转,只是能一个方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