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大!急

楼主(2006-05-21):
疑难说明:(继电控制)
   1.自动过程之工艺流程如下: 送料>减速送料>送料到位夹紧>夹紧到位进刀>进到半程退刀>退刀完毕再进刀>直到全程进刀完毕>退刀>退刀完毕>送料.....自动循环
  2.本人问题:因进刀半程的行程开关和退刀完毕的行程开关都要碰两次,如何实现不同动作?  半程第一次碰到则要求退刀,第二次碰到却需要继续进刀,而退刀到位行程开关也一样第一次是半程退刀碰到后需要再进刀,第二次是全程加工完毕后退刀所以下一动作是送料

 请惠予赐教!多谢!zhlusa@126.com

网友A:
可以加一个这样的线路,不画图了,太麻烦,我就用梯形图的语句表形式说吧,
LAD    进刀继电器开点或接触器辅助开点。
AND   进刀中限位,
OR     KA1
AND  NOT  进刀完毕限位
OUT  KA1
AND  NOT  进刀中限
OUT  KA2
在进刀动作中既串入进刀中限又串入进刀完毕限位,但中限下要并接KA2开点
第一次进刀至中限后触发下一动作开始用这样的线路
LAD    KA1
AND   NOT   KA2
OR     退刀继电器开点或接触器开点,
。。。。。。
KA2吸合表示已经有第一次进刀了,
没有仔细考虑,只是提醒,
至于退刀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B:
楼上的 好样的

网友B:
·我想自己制造一个(低音炮音响)请教高手教点实用的技术/谢!我在广东东莞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因为宽带网故障多日未能上网,苦思螟想中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来解决此问题,线路正在装配调试中,若有问题再来请教.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