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达人能帮我把下面这个图变成梯形图吗?

楼主(2006-05-21):
知识缺乏!没有能耐把这样的电气图变成梯形图或梯形图语言(三菱)!希望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如果能够连PLC I/O端口地址分配也写上就更好了!
点击图片(在新窗口打开)--〉多次点击图片--〉在图片作上方会出现一个保存栏,右下方会出现一个正方形的扩展小图标(如下)--〉点击图标图片就会被扩展(原图清晰)

楼主:
这样的一个电镀设备要实现PLC控制,需要用到梯形图语言。小弟才疏较浅,没法动手!
希望各位大虾 帮忙!!!

网友A:
看不清,其实只要IO表和控制要求就行了

网友B:
看不清楚

网友C:
我来试试

网友D:
要有动作时序就好编了

网友E:
这个好像不市很难哦~~

楼主:
不是很难!难在没有人写出来!
看来得靠自己了!

网友F:
别的都好转,就是变压器用梯形图不好做。我也不会这一步,只好给高手做了。

网友G:
你的图不清晰啊,其实 三菱语言很好学的

楼主:
点击图片(在新窗口打开)--〉多次点击图片--〉在图片作上方会出现一个保存栏,右下方会出现一个正方形的扩展小图标(如下)--〉点击图标图片就会被扩展(原图清晰)

网友H(2006-07-22):
你的整流部分画错了,电压也没标。

网友I:
什么plc编啊???

网友J:
发到我的邮箱里,有时间给你弄一下.chenmz6666@126.com

网友K(2006-09-04):
你可以 打我的电话和我交流
这样的东西没什么难的

网友L:
有几点不明白;
1.自动继电器 J 好象没其起作用
2.X11,X12,X13,X14,X15,C2串联的回路好象不对
请楼主解释一下,以便操作

网友L:
1.图上自动继电器  J  好象没有作用
2.X11,X12,X13,X14,X15,C2串联的回路有点不对头
请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M:
看不清楚啊.....好象没看到I/O表和控制要求哦.....

网友N:
看不清,其实只要控制要求就行了

网友N:
你将需要控制的流程工艺告知即可

网友O:
呵电气设计的基本要求是满足设备的加工工艺,所以你只要说清工艺流程和终端电器配置和保护要求大家就能给你编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硬将原图转换成PLC程序恐怕是吃力不讨好.而且也容易束缚自己.而且PLC有个优势就不不用优化触点的使用量,相形之下它的梯形图就要比老电器好画多了,因为虚拟触电无限多啊,阔着从容着哪.呵呵,而切你是开光量控制,只要懂点PLC,再只求目的不在过程上限制自己,这电路就很容易搞了.

网友O:
呵电气设计的基本要求是满足设备的加工工艺,所以你只要说清工艺流程和终端电器配置和保护要求大家就能给你编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硬将原图转换成PLC程序恐怕是吃力不讨好.而且也容易束缚自己.而且PLC有个优势就是不用优化触点的使用量,相形之下它的梯形图就要比老电器好画多了,因为虚拟触点无限多啊,阔着从容着哪.呵呵,而切你是开关量控制,只要懂点PLC,再只求目的不在过程上限制自己,这电路就很容易搞了.

网友P:
常开常闭直接对应着转换就可以了,只不过是程序不是最简而易

网友Q:
DF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R:
爱莫能助啊

网友S:
你给的电路电气要求不全耶

楼主(2007-01-31):
去年已經搞定了!
謝謝各位的幫助!
學生今年已經改行作VFD驅動電路設計及結構設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