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1):
请教

S5能直接转换成S7吗?用S7里面的转换器怎么转换不了,提示一大堆错误。

网友A:
不行,你必须转换后不断的修正错误,没有无错转换的。

网友B(2006-10-18):
我也遇到怎么转换的问题,想彻底地了解一下,但很少见到这方面的解说啊!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具体搞过!
若有烦请给予赐教哦!
先在此谢谢了!
william5188@163.com/believe_sh@citiz.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