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伺 服程序

楼主(2006-05-21):
哪位用过欧坶龙的伺 程序哟,还有日本的东方马达,我们公司都是用自已的欧坶龙的PLC和日本的东方马达,哪们有这方面的资料呀!多谢。LYB0817@163.COM
QQ107917682 群4645831。

网友A:
东方马达应该是步进的吧?用PLC发送脉冲即可,如果用24V电源的话,一般需要在脉冲回路中串入一个1.6K的电阻。PLC发脉冲应该会的吧?

网友B(2006-07-08):
东方马达是步进的,在手册中就有PLC发送脉冲的例子。稍微改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