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1):
请教各位,只用定时器和辅助线圈、触点,能够实现产生定时脉冲吗?要是能的话,梯形图程序怎么编?谢谢了

网友A:
这是我在通用汽车制造车间的程序里写的一段脉冲产生程序
觉得比较实用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 (此为西门子400)
仅仅供你参考
AN    "IP_1Sec"                   // 1 Sec Impulse
     JC    z3
     L     #IF.H1_Imp3Sec
     L     1
     +I
     T     #IF.H1_Imp3Sec
     L     3
     <I
     JC    z3
     L     0
     T     #IF.H1_Imp3Sec
     A     "IP_1Sec"                   // 1 Sec Impulse
     =     "IP_3Sec"                   // 3 Sec Impulse
     JC    z4
z3:   R     "IP_3Sec"                   // 3 Sec Impulse
z4:   NOP   0

网友B:
这个似乎在你的课本上就有样例。多看看书!!!!!!!!!!!!

网友C:
要看你PLC的型号;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三菱fx0n的plc,谢谢各位了
最好能画出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