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坏了?

楼主(2006-05-21):
漏电开关老是合不上,一合上就立即跳了,我把全部的负载都断开了,还是一样,前端的开关没跳,请问一下高手这是漏电开关的问题吗?

网友A:
甩掉开关后的线,不跳就是漏电(或过载),还跳就是开关坏!

网友B:
漏电动作后复位了吗?

网友C:
复位后,断开负载线还跳的话,那就是漏电开关坏了。

网友D:
请检查一下脱扣器是否正常呢!把输出线全部去掉,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