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1):
电机绕组绝缘为0,和匝间短路,电流都有何变化,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会烧保险丝或跳空气开关,电流来不及测量的

网友B:
电机以烧坏,要重新绕,才能使用!

网友C:
定子绕组烧了吧,重新绕一下就行了

网友D:
你的摇表没问题的话,电机肯定不能用了^_^

网友E:
呵呵!电机完蛋了,电流肯定测量不出来,除非开关拒动,上级不跳,看一下短路电流。

网友F:
电机完蛋了!重新绕一下吧

网友G:
先摔开电机电源线.电机引出线,测接线装子绝缘,不行,抽心<转子>.解引出线各绕组连接头.对各绕组测绝缘,看槽口有无破损.
匝间短路只能电桥测直流电阻.不行.重绕.没计.

网友H:
同样2楼的   问一下怎么发贴呀  我是新来的
·我想自己制造一个(低音炮音响)请教高手教点实用的技术/谢!我在广东东莞

网友I:
绝缘为0重新缠绕电机.匝间短路,把短路的部分找出来重新缠绕.匝间短路时有时候还是可以测量到电流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