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1):
用Plsy指令加继电器同时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楼主:
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网友B:
可以控制

网友C:
请问  可以吗?   好象FX2N本来就带2路脉冲  的        不过一定要集电极输出的吧
 没听说过继电器可以控制      请各位指教下!~~~

网友D:
加继电器干什么?
FX2N本身就带2路的;

网友E:
就是啊
FX2N本来就带两路脉冲输出
本来就可以控制两太步进电机,只是后面的2轴编程才难!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上的大虾,Y0和Y1是脉冲发出端,那么控制Y0和Y1方向的分别是Y3和Y4吗?

网友G:
方向信号无所谓,随便用那个输出点都可以、

网友H(2006-06-21):
要是用不用晶体管的PLC的话,必须改制PLC,不然用不了。拆去要作脉冲输出和方向控制端口的继电器,加上一个电阻及一个脉冲分配的IC搞定,而且如果是作点到点定位控制,甚至可以控制多台步进电机。

QQ756632

网友G:
把你的脉冲输出端接继电器公共端一接常开,一接常闭即可,两电机不能同时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