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21):
请教PLC与变频器通过RS485怎样实现通讯?

网友A:
所需要的实验用品与资料:1,plc;2,变频器;3,plc与变频器的技术手册;4,个人计算机;5,串口调试工具软件plc编程软件;6,rs485转rs232通信转换器。以上准备好后,首先熟读变频器手册中关于通信协议的部分,熟读可编程序控制器通信部分。然后,编制程序,用通信转换器监测可编程序控制器485通道发出的数据是否符合变频器要求,以上数据用串口通信软件监控,修改程序,使发出的数据符合变频器要求。最后,连接变频器调试。过一段时间会有样例放在我的博客上,你要是不急可以等等。http://yanke.gkbk.com

楼主:
非常感谢指教
我想问一下你的PLC与变频器通讯的例子发表了吗?
如果发表的请告诉我网址,若还没有我想能否快点呢?非常感谢赐教发到我邮箱好吗?

楼主(2006-12-16):
请高手指点:用液压做回路推动四个双向活塞,怎样可以抑制其同时换向,并且不会有等待现象,我想用PLC做,如有其他的办法也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