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ACV和24DCV继电器线圈有什么区别?用错的后果?

楼主(2006-05-21):
如题。

网友A:
是交流和直流的区别呀!后果是烧毁

网友B:
我想也是啊 ??????我就碰到过

网友C:
D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AC24v电源上不吸和
A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DC24v电源上线圈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AC24v电源上不吸和
A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DC24v电源上线圈烧毁
D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AC24v电源上每分钟吸合50次
A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DC24v电源上线圈烧毁

网友E:
1
引用 网友C:
D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AC24v电源上不吸和
AC24V继电器线圈用在DC24v电源上线圈烧毁
我怎么感觉应该相反呢,请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F:
小型交流继电器铁心上面比小型直流继电器仅多一个短路环而已。短路环的用处只是消除铁心震动用的。
所以交流继电器可以用在直流电源上,而直流继电器若用在交流电源上,则会发出交流震动声,长时间连续工作,线圈会发热烧毁。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G:
哪位老兄做个试验好了

网友H:
请问哪位仁兄说的对呢?我应该听说的呢?

网友I:
交流还要考虑感抗的问题。它们的直流电阻加感抗后的总阻值不一样。

网友J:
4楼同志说反了.交流24V是正弦波形.峰值,谷底.DC24是平滑的.所以交流装在直流吸力不够时间长了发热.烧毁.DC24在交流在交变的电压作用下.击穿.烧毁.

网友K:
DC24V继电器线圈通直流电,其直流电阻相对较大,若用在交流电24V上,会产生较大的感抗,这样的话,它的电流就会远远小于额定电流,就不能正常吸合。AC24V继电器线圈通交流电,其直流电阻相对较小,若用在直流电24V上,没有感抗,那么电流就会远远大于额定电流,其结果就是烧毁。

楼主:
楼上的应该对。我试验过。把24VDC的继电器接到24VAC的电源上,继电器不断的频繁吸合分开。把24VAC的继电器接到24VDC的电源上就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