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我有两台机器,都用了TD200与S7200,在以前的试车中都 是正常的,但这个客户加了个EM后,TD200显示无参数块,而后,我把客户的EM拆掉,又重新下载了程序 ,重新设置TD200的地址为1、PLC的地址为2、参数块的地址为0 ,但还是显示无参数,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参数块怎么还有PPI地址???

网友B:
下载时,程序块各参数块都要选上,才能有参数块

网友A(2006-12-01):
TD200中的块地址必须和要监视的S7-200块地址对应一致,不可能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