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通过PLC对变频器进行控制,控制信号停止给变频器输出时.变频器是否可以延长一段时间再停止输出给电机.(采用开环控制,变频器是三菱FR-A540系列的).有劳各位大侠!传授一些技术,如何调节参数.小弟在这有礼了.

网友A:
加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B:
楼上聪明,也可在PLC里直接做呀。

网友C:
顶下  太聪明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现在是在PLC内做的时间延时.但是我想知道变频器内部是否有参数可以调节吗?

网友D:
一般常用的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E:
用变频器直接实现延时提供供电频率是不可以的,
一般都在PLC里实现

网友C:
恐怕在变频器中找不到这样得设置你用得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