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我要把plc中的数据寄存器D中的值以二进制显示在y0,y1,y2,y3上请教如何编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直接用传送指令就可以了噢!

楼主:
y0是一位,要把y0,y1,y2,y3,组合成4位,是什么传送指令?

网友B:
你用什么PLC?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是不是可以用:MOV D0 K2Y0

楼主:
楼上“流客”讲的是对的,谢谢。经过试验k1显示4位,k2显示7位,K3显示12位,常数K的作用是显示的位数,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