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22):
三恳v05系列5~15H z可以,上到30H就显示(缺相)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看是不是真的缺相(根据上面说的我感觉这个可能性不大,只是想再提醒下).
  我也遇到一个跟这个比较接近的故障现象,我的是运行到28HZ就报警,报欠压,我咨询厂家说是内部故障,至于什么原因,因为我的机器还没返回所以我也不能明确说出来.不过估计是变频器整流以前的故障,很可能是交流接触器上的灰尘太多或接触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