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都说变频器能变频变压,改变频率能改变电机的转速,这点我知道,可是如何在变频的同时改变电压呢,以交直交的变频器为例,用pwm很容易调节频率,可是电压是整流器、整出来了,后边就逆变了。怎么会出现v/f曲线呢,电压没法变啊

网友A:
PWM是什么?脉宽调制呀,这不就是调压吗?

楼主:
是不是说,改变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值,就可以改变输出波的相应频率和幅值即改变了输出的电压,是这样么?载波没有关系么?

网友B:
改变IGBT的导通角既可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C(2006-08-10):
pwm即改变周期和脉冲幅宽,改变周期即改变频率,改变脉冲幅宽即改变三极管导通时间也就是说改变了输出电压的有效值,变频器在改变频率时也在改变电压,如果改变了频率不改变电压,那就要出问题了,若频率变到1赫兹电压仍在380伏,电机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