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s7系列plc通过以太网和wincc通讯,在在下列情况下,除了拥有wincc软件外,还需要什么?

1、CP1613卡,如果走TCP/IP协议,软件需要什么,是否需要授权?

2、CP1613卡,如果走ISO 协议,软件需要什么,是否需要授权?

3、普通网卡,如果走TCP/IP协议,软件需要什么,是否需要授权?

4、普通网卡,如果走ISO 协议,软件需要什么,是否需要授权?

网友A:
普通网卡和CP1613唯一区别是驱动不一样,在使用tcp/ip时是一样的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像用cp1613卡是不是走tcp/ip协议是不是不需要其他的任何软件就可以直接连接通讯啦。
用普通网卡是不是还需要SIMATIC NET??

网友B:
s7系列plc通过以太网和wincc通讯, 需要安装的内容如下:

1、CP1613卡,不管走ISO或者TCP/IP协议,都需要安装Simatic Net软件与CP1613卡的驱动,需要授权SIK/SIMATIC NET Industrial Ethernet-S7.

2、普通网卡,不管走ISO或者TCP/IP协议,都需要安装Simatic Net软件, 需要授权SIK/SIMATIC NET Industrial Ethernet-S7.

注明: Simatic Net软件对CP1613卡起作用的是S7-CP1613那部分; Simatic Net软件对普通网卡起作用的是Softnet-S7那部分.

网友C:
请问普通网卡能走ISO协议吗?

楼主:
谢谢robertjml,受益匪浅

网友D(2007-11-20):
CP1613不需要SIMATIC NET软件

网友E:
还需要SIMATIC NET!!!

网友E:
CP1613卡,如果走TCP/IP协议,软件需要什么,是否需要授权?
还需要SIMATIC NET!!!  需要授权!!

网友F:
千万别用1613,还不如普卡

网友G:
是啊,既然普通网卡就能实现,何必花钱去买1613卡呢?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H(2013-10-30):
CP1613卡本身带处理器,处理能力大大增强,速度快、实时性强,寿命长。普通网卡相当便宜,也好用,但通讯质量没有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