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6-05-22):
我在使用LG的PLC时发现了一个问题,不能和PLC通信,我用的电缆是力特的USB 2.0 转串口转接头 型  号: ZK-U03-2 ,可是老提示PLC联机失败,请高手指点,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USB转232不大稳定。建议选用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或者台式机编程。有的比较好的USB转串口转换器也可以通信正常。你可以更改一下串口转换器的设置。在设备管理器里的USB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