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我是PLC新手,今天学刚刚用,但是就遇到问题。
我编了下程序:
0 LD X0001
1 OUT Y0002
2 END

然后我就打开X0001按钮(旁边的灯亮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Y0002没有输出((旁边的灯没亮了)。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要按什么运行程序的?因为机上有一个RUN的灯没亮。。

网友A:
晕,看你的指令和I/O地址像是三菱的PLC吧,RUN灯是运行指示灯,这个灯不亮的话程式不会执行的.在你插编程数据线的旁边有个小开关(三菱)把它置于RUN位置.
如果这个开关在RUN位置而面板上的RUN灯还不亮的话那就是PLC有点小问题了

网友B:
PLC上的运行开关放在STOP位上了;
放到“RUN”位置上就行了;

网友C:
你的PLC应该是三菱FX系列的吧,那运行-停止拨动开关就在编程口旁边,如果用三菱A系列的,I/O地址与FX是不一样的,它是根据输入输出模块连续编址的,A系列的运行-停止是用拔动钥匙来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