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220v单相变频器,输出也是220V的.而电机是三相380V星形连接.请问该如何控制?
是不是应该将电机的星形连接改为三角形连接?能否直接连接?

网友A:
将电机的星形连接改为三角形连接就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支持上述观点。

网友D(2013-11-06):
单相220的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的电压,一般3KW以下的电机铭牌写有三角形220V,所以单相220V的变频器一般都是2。2KW以下的

网友E:
是有这样的变频器啊,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