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1问题

楼主(2006-05-22):
各位老师好:  我现在用4.7K欧电位器    电压总量程是-10V到+10  之间。
对 331 模块进行信号输入。想问一下当电位器调到最大时,也就是对331
输入20V电压,会把模块烧掉吗?

网友A:
对于6ES7 331模板, DC 20V是最大的允许输入电压, 常时间输入DC 20V电压, 一定会损坏该模板!

有个问题想和楼上的兄弟说说, 通常西门子的SITOP电源提供DC 24V, 你若想获得-10V到+10的直流电压, 你只能去买专用的直流电源.

利用你手上的4.7K欧电位器和SITOP提供的DC 24V, 你仅仅买一只6.6K欧的固定电阻, 电位器和固定电阻串联, 这样一来,  电位器可以获得DC 10V的调节范围!

网友B:
robertjml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