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那位大虾知道,两相步进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呀?我自己做一个控制电路,可只能达到200 转/分,再高就堵转,并有尖叫声,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你不妨先找个步进电机扭拒曲线看看,步进电机到5k基本就没扭拒了。
一般的驱动器至少要2细分(半步模式),否则振动厉害,这样电机步距焦为0.9度,转一圈要400步,那你的控制器每分200转就要求电机每分接受200X400,折合每秒1.33K,应该没问题。
啸叫是驱动器自激了,找个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步进电机有最大转速的,我有一个东方的,最大就只有90转,但是最大可以输到2K,超过了就会不转和啸叫。所以在编程的时候要设置最转速,特别是那种能调速的程序是一定要设才行,否则操作员会给你脸色看的了

网友C(2006-07-10):
两相步进电机讨论最高转速根本就没什么意义,因为一般情况在600以上它的力矩就会快速下降,所以应该了解一下哪种步进速度在多少时力矩才开始下降,这才有意义.

网友D:
你说的的到200RPM就不转了
是不是没有加速过程?直接就是从0到200RPM了?
这样的话是由于超过了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了

网友E:
无伦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从停止到运行,从运行到停止,必须要有一个加减速过程,我们称为加减速曲线,通常有梯形曲线,S曲线,怛速驱动等.从你介绍的情况看来,是没有加入速度控制曲线所致.
我自己做的驱动器,空载时最高起动速度为1.5K,最高运行速度为15K(400步/圈电机).

网友C:
人家说了,只能达到200 转/分,这说明和他的起动没有关系(不过你们说的起动的问题很对),但不可能只能200,我想应该是加了负载在上面的原因,而且你选择的电机42BYG什么的小电机,它们在150左右就开始力矩快速下降,加上有负载,到200就转不动了,这就很正常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电机的时候要考虑我们需要的力矩和转速,如果要求力矩高,那就加一个减速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了,只能达到200 转/分,这说明和他的起动没有关系(不过你们说的起动的问题很对),但不可能只能200,我想应该是加了负载在上面的原因,而且你选择的电机42BYG什么的小电机,它们在150左右就开始力矩快速下降,加上有负载,到200就转不动了,这就很正常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电机的时候要考虑我们需要的力矩和转速,如果要求力矩高,那就加一个减速器了

看来看去,6楼的怎么好象在卖广告一样呢.是"四通"还是“森创(SYNTRON)"呢?

网友F:
请问一下楼上的残酷一叮,你那么高的频率驱动器细分不?15K时力量怎样,能带负载不

网友E:
半步模式,实际正常工作于12K时带动丝杆负载无问题。

网友F:
谢谢楼上残酷一叮的回答,要是不细分我还真的怕了,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上残酷一叮的回答,要是不细分我还真的怕了,呵呵
听楼上85880527高手话中意思,是否还可以将速度提高呢?是的话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喔!我的QQ是:439341744。

网友F:
高手不敢当,细分时我一般没怎么考虑它的最高速的,因为我用它都是需要精度而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一般不细分时8K多吧,力量还可以.再高我就没试了

网友E:
受教了,请问驱动器是你自己做的吧?是用IC还是分立元件做的驱动呢?如果用IC的话,能告诉我型号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