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

楼主(2006-05-22):
今天碰到一个很经典的故障,一台电机200KW的电机,用的接触器是CJ20---400,星三角启动.当空投时正常,但是当带电机时则总是自动停车,各种故障指示功能正常,但故障指示灯不亮,各种仪表都没有动作,后来查出问题出在自保接点,由于自保接点动,静触头压不紧(行程不够)当主触头通电时,自保动触头由于受安培力作用(左手定则)发生瞬间断电现象,导致无故障指示自动停车,

网友A:
不错。查出问题来了。接触器能有这番“作为”也不容易。“行程不够”,真可怜。我现在早就不用CJ20系列的接触器了。

我曾经用过国产的CJ20接触器,63A的吧,动作几回,居然散了,接触器的主触点解体,零健全掉了,当时我在现场负责调试,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用户指责我用的是伪劣元件,好冤枉呀。从此发誓不再用CJ20的接触器了。

网友B:
"自保接点",什么意思啊,接触器的吗?看不太明白了,请指教

楼主:
二楼的哥们,哪你用的是什么系列的接触器呀

楼主:
三楼的哥们别笑我啊,小弟刚干电工水平有限,你不会自保接点在哪都不知道吧

网友A:
现在接触器的可选择的品牌很多,比如说西门子的、施奈德的、金钟-姆勒德等等,西门子的是中国工厂的产品,偶尔也有质量问题,主要是安装工艺的问题(有些销售商图便宜,进散件自己组装。),但是也不会出现触点的质量问题,包括元件尺寸、互换性问题的一致性很好。

关于接触器自保触点,这是接触器线包采用不自锁按钮上电的一种典型应用。在《工厂电器》里面有典型电路。

网友C:
左手定则,好久好久没用过了。请教楼主,用“左手定则”怎么分析。

网友B:
LZ你谦虚啦,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自保触点"啦,呵呵,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认真看了下,应该就是控制接触器线圈通断点的触点吧?是接触器本身带的吗?
我以前用的都是TE的,所以没发现这个叫法的触点,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D:
就是它的副触点,用于自锁就叫自保接点了。以前查电路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会出问题,却从未遇上过,想不到还真有这回事,把它抽出来别一下应该可以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