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6-05-22):
我使用的是西门子的PLC,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现场仪表过来的是多大的信号,在CRT上都是以满量程显示出来,可以肯定的是软硬件都没有问题,我咨询一些人,大概讲是四线制,二线制电压不平衡问题,以及信号屏蔽,和电压负端共地等,我是菜鸟不知所云,请教各位大虾们知道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应该首先弄清楚你的变送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有圆-四线,无源-两线.连接的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