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一台22KW的电机用的是22KW的施耐德58系列变频器,频率给定由DCS给出,由于电机负载重经常出问题影响生产,后改用功率大一档的同种变频器,出现的问题如下,用面板控制时频率从0---50可调,但用DCS控制时,当DCS给定频率为50HZ时变频器显示输入频率和实际频率都只有35HZ,检查频率上,下限没有设错,高速(HSP)也已设定,需要说明的是原来用22KW的变频器时控制情况正常,换上的变频器是才买的,各位高手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A:
改用功率大一档的同种变频器啥意思?也是58?

楼主:
频率给定是由DCS给出的数字信号,不是模拟信号,变频器有通讯板,通讯协议是PREBUS(这个协议的英语拼写我计不太清楚)

网友A:
你的负载是啥?宏——配置正确吗?刚出厂的变频器是物料输送HDG。

网友A:
怀疑你原来的22KW58可能是设置不当,在注意传动规格是否正确。

楼主:
负载是粉碎机(粉碎物料为胶类树脂)----谢谢万大爷,我明天去查你说的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