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我是研一的学生,正在做的一个工程,想在上位机通过组态王控制CP1H,用rs232选配件连接串口,可是遇到了如下问题,好到两天了还是没有解决,我快疯了:
首先选型问题,在组态王里添加串口设备时有下列选项 controlLink-Fins,EventMemry方式,hotlink,以太网,四种选项,我该选哪个?
在CX-programm里建立新PLC时 选择网络类型里有下列选项controlLink,Enthernet,Enthernet(Fins/Tcp),Finsgatway,SYSMAC Way,toolbus,USB几种选项我又该选哪个?
我开始在组态王里选的是hostlink,可是CX-programm里CP1H的网络类型里没有hostlink类型呀,CP1H与上位机通过rs232串口选件连接到底用什么通讯类型?!用该怎样连接?要注意什么?
还有怎样通过组态王控制PLC有没有人给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如果我想在组态王里按一个按扭,置000.00,在组态王里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A:
网络类型应该选择HOSTLINK,而CP1H网络类型里的SYSMAC WAY就是HOSTLINK,俺也不知道同样的协议为啥有两个名称。。。。。

网友B:
网络类型里没有hostlink类型呀

是嗎?

网友C:
组态王是什么东东?我也正在用CP1H。和PC连是通讯还是下载?

网友D(2006-09-14):
照2楼的设定,然后组态王中选cj的hostlink,不过只能读写DM区

网友E:
兄弟,不要急,如果你想用通信来解决问题的话,那当然是用无协议最好咯,虽说用HOSTLINK也可以解决,但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