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关于此事,为我安装施工单位千年一遇之怪事,我曾请教过不少电气施工人员,甚至找到三位电气高工及二位重大电气教授,都无法给我一明确解释,现特向网上电气专家求助。情况如下:
我所在工程,为商场照明系统,主电缆和母线为我单位施工,配电房为供电局施工,楼层照明配线布灯为装饰单位施工。普遍采用节能灯、T8日光灯,支路采用三相四线(即共用零线)布线。照明由一2000KVA专用变压器提供电源,输出电流为A:B:C:N=1200A:1100A:1050A:1080A,零线电流过大。PE线有大电流通过,据我估计在1000A左右。而变压器中心点接地为0.6欧,配电总线无漏电现象,楼层各支线对地漏电估计在100A以下,楼层N对PE有8-10V电位差。
针对性检查:
1、采用工程已正常运行的变压器(同一型号,平时各项负荷为1500A)带动照明系统,诊状依旧。测试变压器中心点接地为0.6欧。
2、测试主电缆和插接母线绝缘,相间,相零、相地皆在200M欧以上。
3、测试各层负荷,三相基本平衡(为变压器输出电流的1/14左右),N电流与相电流相差不大,个别N电流比最大相电流略高(工程共分二区,每区7层)。
4、测试各层单相负荷(即断开二相,测另一相电流和N电流),各层各相电流与N电流基本相近(即我认为楼层漏电不大)。
5、测试灯具,问题就碰到了,采用3支85W3U节能灯,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即每一相带一负荷,其电流为A:B:C:N=0.24:0.23:0.23:0.64,断零线后,灯继续亮,但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38V(输入相电压为224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45V。
6、测试T8荧光灯具,采用3支3×18W灯盘,同样采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其电流为A:B:C:N=0.42:0.43:0.44:0.27,断零线后,灯继续亮,但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29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10V。拆除灯盘内电容后,其电流为A:B:C:N=1.03:1.03:1.06:0.31,断零线后,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40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46V。
请教问题:
1、灯具产生N电流影响变压器,至于N电流是否通过中心点流入接地系统还是回到变压器线圈?
2、灯具在三相平衡下产生N大电流,如何解释?如灯改变电流的初相角或产生3次谐波,应是一样的,在矢量叠加时应可以平衡,何来N电流呢?
3、节能灯电位升高,是灯具内电容补偿过大,还是其它原因呢?为何拆除T8灯盘内电容后,其电压会升高呢?
请各位专家赐教。

网友A:
我在几十安培的小系统中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
是一个MBR污水处理的小项目,功率不太,大概十几KW,业主电源是三相四线制,只能工作零  保护零接在一起了,对系统内的泵、工艺管路、电气管、水箱等都做了接零。偶然发现零线有些发热,有卡表一量,零线电流比相线电流还大一大截。检查后的原因是,业主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有些大,而我的系统中很多管路埋地,加上金属水箱也在地里埋了一块,接地电阻小于零线的接地电阻,有些系统外的接地电流从我这走了。让业主检修接地极后就好了。
整个变压器系统出这问题不知是不是也是有零线电流从系统外窜入,建议把三相火都断掉检测一下零线电流。
另:断开零线检查的方法很冒险,万一三相不平衡,会烧东西的。

网友B:
有没有试过用钳表同时测量三相电流呢?理论上是和零线上的电流一样大的。
看了你的5,6条觉得85W3U节能灯有问题,零线电流比相线大了一倍!
如果可行的话你可以把灯分成几大类,然后一类一类的试,把问题缩小一点。
我的理论也不是很扎实,所以暂时只有这么点办法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关于系统中是否有外来电流窜入此系统一事,我也经过分析,本工程共有6台变压器,从各台变压的出线总柜上电流来说,基本没有如此大的电流溢出。
由于工程照明支线混乱,系统中确有其它变压器的电流通过此系统N线,但电流估计在几十安(见1楼第4点检查),此点,我虽已注意到,但倘未经过定量分析;而总线电流与各支线电流的算术和基本一致,说明总线到支线部份也不存在漏电,故其它电流窜入不会是主要原因。

网友C:
1、三相之间的相间电压分别是多少?
2、可以把现有负荷全部断掉,在变压器低压侧直接接三相模拟负载测试,如正常的话,在分楼层、分区域的逐渐送电,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模拟负载不正常,需要检查高压侧的电压、相序、缺相等情况;

网友B:
5、测试灯具,问题就碰到了,采用3支85W3U节能灯,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即每一相带一负荷,其电流为A:B:C:N=0.24:0.23:0.23:0.64

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接这种灯零线电流会比相线大三倍呢?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D:
感觉3楼6楼说的有道理
另外了解下你的节能灯是电感镇流器还是电子镇流器
节能灯方面查到一篇文章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74831&star=#504482

楼主:
由于灯管采用自镇流,属于电子镇流系统,且灯管内采用了电容补偿(于灯两侧电压为238V大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225V)。
因商场营业需要,所有对系统的测试(需停电部份)皆须安排在夜间进行,而我方仅为建筑施工单位,若无一定把握和详尽方案是无法,是无法得到供电局的配合,对高压及变压器操作。
最致命的是,若无法解决,且无法对此系统定性是否存在(几率多大)火灾隐患。

网友E:
帮不到忙,对不起。

网友F:
是你的85W3U节能灯存在问题,他产生了3次谐波而且是三相叠加造成的.将你3支85W3U节能灯,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即每一相带一负荷,用钳形表卡四根线(三火一零)是否平衡,不平衡就对了.

楼主:
综来现场各专家表示,N电流为谐波叠加,但另一工程中,变压器采用YY0接线组别,而本工程采用的DNY11,此问题是否为与变压器的接线有关。
另工程采用两台同组别、同参数的变压器,设计不考虑并列运行,但各支线因施工不当,已在多处支线形成联络线路的事实。此事是否为本次问题有关。

网友G:
顶起来!
如此精彩!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H:
其实你单相接一只节能灯零线的电流都会大一点

楼主:
楼上的,“其实你单相接一只节能灯零线的电流都会大一点”此话怎讲。

网友I:
值得想一想.有可能接地扁铁小,材质不一样.

楼主:
接地系统按国家的现行一般情况,每台变压器设3处接地引入点,皆采用-50×6镀锌钢板

网友J:
变压器是D,Yn11接线吧
引用 楼主:
综来现场各专家表示,N电流为谐波叠加,但另一工程中,变压器采用YY0接线组别,而本工程采用的DNY11,此问题是否为与变压器的接线有关。
另工程采用两台同组别、同参数的变压器,设计不考虑并列运行,但各支线因施工不当,已在多处支线形成联络线路的事实。此事是否为本次问题有关。

   由于是3或3的奇数倍数谐波造成中性点有3倍于电压极同相谐波电流流过而造成的过电流。大量的电子镇流器也是谐波源;如果该系统是YYn0接线时就不是零线过电流这么简单了,还会向电网注入非正弦谐波电压危害其它用户;会有系统负荷不是很大时而变压器外壳就已发烫的毛病。D,yn11接线组别变压器可以使零序电流流通,当二次侧有零序电流,在铁芯中有零序磁通时,由于一次侧的三角接法可以流通零序电流,产生零序磁通抵消二次侧产生的零序磁通,所以大量谐波中的3次、9次、15次等等的零序电流通过零线流回变压器引起零线电流过大。具体危害是:谐波的频率高,这时交流电的集肤效应明显,相当于导线变细,阻抗大,损耗大等,并会提高N线对地电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总统先生

网友J:
不用客气
楼上不要客气!我想你的见识不一定比我们少,电的问题千奇百怪,我回答的也不一定全对;大家相互交流都会明白的;你是浙江金华的?

网友K:
大家分析的基本可以了,但我的问题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保证该用户安全运行?希望楼主和大家讨论,如楼主已解决了该问题,可否拿出来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L:
另工程采用两台同组别、同参数的变压器,设计不考虑并列运行,但各支线因施工不当,已在多处支线形成联络线路的事实。此事是否为本次问题有关。

1)已在多处支线形成联络线路?! 这要先修正!!
2)抑制高次谐波--找灯厂,肯定质量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是浙江诸暨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另立处理方案篇幅讨论如何?
立“零相电流过大,如何处理为好”如何?

网友M:
此问题可能灯虽然被认为接在三相上,其实还是一相电源.故而N线有电流,如果是三相平衡负载,中线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关于此事,为我安装施工单位千年一遇之怪事,我曾请教过不少电气施工人员,甚至找到三位电气高工及二位重大电气教授,都无法给我一明确解释,现特向网上电气专家求助。情况如下:
我所在工程,为商场照明系统,主电缆和母线为我单位施工,配电房为供电局施工,楼层照明配线布灯为装饰单位施工。普遍采用节能灯、T8日光灯,支路采用三相四线(即共用零线)布线。照明由一2000KVA专用变压器提供电源,输出电流为A:B:C:N=1200A:1100A:1050A:1080A,零线电流过大。PE线有大电流通过,据我估计在1000A左右。而变压器中心点接地为0.6欧,配电总线无漏电现象,楼层各支线对地漏电估计在100A以下,楼层N对PE有8-10V电位差。
针对性检查:
1、采用工程已正常运行的变压器(同一型号,平时各项负荷为1500A)带动照明系统,诊状依旧。测试变压器中心点接地为0.6欧。
2、测试主电缆和插接母线绝缘,相间,相零、相地皆在200M欧以上。
3、测试各层负荷,三相基本平衡(为变压器输出电流的1/14左右),N电流与相电流相差不大,个别N电流比最大相电流略高(工程共分二区,每区7层)。
4、测试各层单相负荷(即断开二相,测另一相电流和N电流),各层各相电流与N电流基本相近(即我认为楼层漏电不大)。
5、测试灯具,问题就碰到了,采用3支85W3U节能灯,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即每一相带一负荷,其电流为A:B:C:N=0.24:0.23:0.23:0.64,断零线后,灯继续亮,但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38V(输入相电压为224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45V。
6、测试T8荧光灯具,采用3支3×18W灯盘,同样采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其电流为A:B:C:N=0.42:0.43:0.44:0.27,断零线后,灯继续亮,但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29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10V。拆除灯盘内电容后,其电流为A:B:C:N=1.03:1.03:1.06:0.31,断零线后,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40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46V。
请教问题:
1、灯具产生N电流影响变压器,至于N电流是否通过中心点流入接地系统还是回到变压器线圈?
2、灯具在三相平衡下产生N大电流,如何解释?如灯改变电流的初相角或产生3次谐波,应是一样的,在矢量叠加时应可以平衡,何来N电流呢?
3、节能灯电位升高,是灯具内电容补偿过大,还是其它原因呢?为何拆除T8灯盘内电容后,其电压会升高呢?
请各位专家赐教。

楼上请好好看一下楼主是怎么说的!

网友J:
零序滤波器
建议对该楼供电系统进行谐波测试分析,现在有很多专门仪器,如美国 FLUKE 公司的 F40/41 手持式电力谐波分析仪、日本 HIOKI 公司的 3195 和 3166 便携式电力分析仪、英国 VOLTECH 公司的 PM3000/300/100 电力分析仪、瑞典 UNIPOWER 公司的 Unilyzer900F 电力测试分析仪及我国安徽振兴公司的 PS 系列电能质量分析仪。
确定问题所在,把问题结果及可能的危害通报业主,劣质电子镇流器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缺点和对系统危害,可以采用在大的谐波源前安装零序滤波器,以消除或减小对电力系统的危害,大的零序谐波电流也可以说是潜在的火灾隐患。以前很多人一味的迷信电子镇流器(功率因数高),但消除谐波设备比起电容补偿柜还是价格悬殊很大的。

网友N(2010-06-15):
你用白炽灯代替节能灯试一下

网友O(2017-02-07):
着个设备非常好的!LED照明灯。显示屏等非线性负载的使用都会造成零线电流非常大.使得发热严重 。主要是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 同时长时间零线电流过大还会有火灾隐患. 可以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HHYLX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的根本问题 。。。

网友P(2021-06-09):
LED和节能灯大量使用是会出现零线电流过大的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关于此事,为我安装施工单位千年一遇之怪事,我曾请教过不少电气施工人员,甚至找到三位电气高工及二位重大电气教授,都无法给我一明确解释,现特向网上电气专家求助。情况如下:
我所在工程,为商场照明系统,主电缆和母线为我单位施工,配电房为供电局施工,楼层照明配线布灯为装饰单位施工。普遍采用节能灯、T8日光灯,支路采用三相四线(即共用零线)布线。照明由一2000KVA专用变压器提供电源,输出电流为A:B:C:N=1200A:1100A:1050A:1080A,零线电流过大。PE线有大电流通过,据我估计在1000A左右。而变压器中心点接地为0.6欧,配电总线无漏电现象,楼层各支线对地漏电估计在100A以下,楼层N对PE有8-10V电位差。
针对性检查:
1、采用工程已正常运行的变压器(同一型号,平时各项负荷为1500A)带动照明系统,诊状依旧。测试变压器中心点接地为0.6欧。
2、测试主电缆和插接母线绝缘,相间,相零、相地皆在200M欧以上。
3、测试各层负荷,三相基本平衡(为变压器输出电流的1/14左右),N电流与相电流相差不大,个别N电流比最大相电流略高(工程共分二区,每区7层)。
4、测试各层单相负荷(即断开二相,测另一相电流和N电流),各层各相电流与N电流基本相近(即我认为楼层漏电不大)。
5、测试灯具,问题就碰到了,采用3支85W3U节能灯,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即每一相带一负荷,其电流为A:B:C:N=0.24:0.23:0.23:0.64,断零线后,灯继续亮,但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38V(输入相电压为224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45V。
6、测试T8荧光灯具,采用3支3×18W灯盘,同样采用三相共用零线接法,其电流为A:B:C:N=0.42:0.43:0.44:0.27,断零线后,灯继续亮,但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29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10V。拆除灯盘内电容后,其电流为A:B:C:N=1.03:1.03:1.06:0.31,断零线后,每支灯两侧电压为240V,零线断点两侧电位差为46V。
请教问题:
1、灯具产生N电流影响变压器,至于N电流是否通过中心点流入接地系统还是回到变压器线圈?
2、灯具在三相平衡下产生N大电流,如何解释?如灯改变电流的初相角或产生3次谐波,应是一样的,在矢量叠加时应可以平衡,何来N电流呢?
3、节能灯电位升高,是灯具内电容补偿过大,还是其它原因呢?为何拆除T8灯盘内电容后,其电压会升高呢?
请各位专家赐教。
照明比例多的线路普遍存在这类问题,只是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特别是电子灯具 零线电流都大于火线 就是谐波 同时配电柜都伴有很大的电磁噪音  前年 一家免税店 三个火线电流70.80.90安 零线180安。提出整改方案后  没音了  一公交站充电桩 零线几百安 提出整改,,,当时就灭了,,,,

网友R:
折磨高大上,上图来,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S(2022-01-15):
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二极管加电容导致的三相电流在零线上叠加,从而使零线电流增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再增加一根零线

网友T(2022-02-24):
N年前听说过类似的问题,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哎,等于没说。我也不懂,期待

网友R:
不可思议,加上三相加热丝测试,查三相高 低压 看是不是只接了其中两相。只接其中一相 看出去的和回来的电流相等不 确定故障所在 。测试仪表换个试试。没有搞不定的问题,只有搞不定的人。

网友U(2023-10-08):
三线四线制照明配电。检查一下零线在负荷是不是有接地了。或者说零线跟其他配电系统有了关联。

网友V:
1,加装零序滤波器
2.加粗零线

网友W:
有没有用三只同功率白炽灯做一下实验试试?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有没有用三只同功率白炽灯做一下实验试试?

白炽灯是阻性负载,不会产生三次谐波,用节能灯或者LED灯还要看品牌,有些品质好的加了滤波电路以减轻谐波的危害。

用便宜的那些节能灯或者LED灯做实验需要尽可能大的负荷才会有显著效果。

三次谐波的主要来源于非线性负载,如整流器件。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网吧、工厂、商店等照明使用了大量的电脑电源、LED或者节能灯具等。

网友Y:
采用带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的电器设备可完美解决,就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