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2):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时,中间一般都要加步进电机驱动器,但是感觉步进电机驱动器价格较高,现在想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SPGT62C19B作为PLC和步进电机之间的桥梁,大家这样做过吗?觉的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A:
一台3A的驱动器普通的大约400,最好的也不过700元人民币,如果连着个都想省,未免太抠门了。

网友B:
西门子200里Q0.0不就可以直接控制步进脉冲么,一般PLC都有几个特别的点可以作这用途,但多了肯定不行。

网友C(2006-06-22):
TO oannes:
步进电机是电流控制  驱动接收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的电流的
所以能用PLC直接连电机

步进的驱动的核心也就是驱动芯片   不过要考虑散热 抗干扰等
我认为自己做不太好   毕竟有专业的公司在做这个东西  稳定性肯定比自己做的好  又不贵
自己做的话  你也要考虑自己的时间成本 等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