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613?

楼主(2006-05-23):
在工业以态网上,我想通过一个装有setp7的PG/PC对CPU412进行组态和编程,现在网络已经组态好,1613的PCI adapter和NDIS adapter已经安装完毕,IP地址也已经设置好,采用的是TCP/IP协议,没有设置MAC地址,通讯采用100M半工的模式

现在还不能把step7中的程序下载到412中,网络连接也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收数据,我不知道还要经过哪些方面的设置才可以实现通讯,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先用ping 命令测试一下网络是否连通

网友B:
根据所描述的情况, 我猜想你的CPU412是裸机或已经装载了别人的配置. 通常的做法: 用MPI适配器或CP5512卡, 从MPI或DP端口, 下载你的硬件组态 (尽可能使用贴在CP443-1上的MAC地址!). 然后, 再用网线, 通过Ethernet对CPU412下载或监控!

推荐: 在S7工业以态网通讯中, 大多数采用ISO协议 (既识别MAC地址!).

楼主:
我拼过了,没有拼通……

在options -> set PG/PC interface里面,PC的接口没有CP1613可选,于是我选了一个PC Adapter(Auto),我想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

楼主:
ISO协议,在连接的协议里面没有啊,在哪里弄啊。,,,,,,,

楼主:
拼通了,已经……

网友C:
已经连接成功啦?是因为第一次连接,控制站还没有IP的缘故吧。第一次可以通过MAC地址,将IP等网络配置写入控制站(CP443-1)上。然后就可以使用TCP/IP协议连接控制站,进行监控和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