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

楼主(2006-05-23):
用一台变频器和一台15KW的电机连接时,要不要再用星形-三角形起动形式?谢谢!!!

楼主:
目前我有一个是星形-三角形起动的电机,现在要改为变频器控制,请问怎么改?是不是加一台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A:
有说明书,一看就会明白!

网友B:
我建议你把原来的系统保留下来,另外在把变频器装上!因为不管在好的变频器都难免有损坏的时候,特别是不能停的场合。我曾经见过以为老板急的想哭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有软启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