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有哪位大哥知道用欧姆龙CX-Progragme编程软件编好的梯形图
怎么把它导出,可以在WORD上看啊等象这种情况
小弟刚接触 谢谢拉!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打印成pdf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没有打印机怎么办 谢谢
能不能拷到油盘 再打印呢 谢谢

网友A:
2楼的朋友,

怎么打印成PDF????我不太明白呵!

网友C:
点按鼠标拉一下右建复制就可以了嘛,我说的是指令,哈哈

用屏幕抓取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2006-06-27):
去网上下载一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

网友E:
去下一个PDF 转换机 FPP245
装好了 然后 Ctrl+p  打印机选 PDF factory……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