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我家的电脑总是无缘无故的自动停机,又一次无意间发现机箱壳漏电,我打开机箱仔细检查了一下,没发现有漏电的地方,无意间测了一下插座的接地电压竟然有110v ,经排除发现是显示器的问题,显示器一插上,插座的接地电压就是110v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家是两相的220v电压

网友A:
什么叫:接地电压?怎么量的啊?开关电源有漏电是正常的,所以要接地才能消除机壳电压。

网友B:
主要是电脑的开关电源或显示器电源部分感应电压所至,很多电脑都有此现象,只要扦电脑的扦座
地线有接地就ok了

网友C:
一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