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遇到一个难题,需要用PLC的D/A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的0-5v的线性电压曲线,时间可自己设定。请教给各位达人该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你看看你需要多长时间变化一次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网友B:
用的是哪种PLC?

楼主:
用的是三菱的plc,能说具体点吗?不胜感激

网友C:
取时间继电器经过值,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