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标牌意义

楼主(2006-05-23):
电机是韩国电机,其中一个是标示:NEMA NOM EFF  89.5%
请教高手: 89.5%是表示的什么?请快快回答啊,谢谢啊

网友A:
打电话问厂家。。。。
提供以下产品配套和相关技术服务:
最专业的系统控制器
1. 台湾昕全(ST)公司电脑弹簧机(8CS/502)专用控制器----中国大陆唯一指定代理商
2. 台湾宝元(LNC)公司数控玻璃切割机/弯管机专用控制系统----华南地区指定代理商
伺服电机及其相关控制技术
1. 日本SANYO DENKI交直流伺服电机——直接经销商
2. 台湾东元交直流伺服电机及步进电机——华南地区总经销
3. 台湾CRISM经济型伺服电机——华南地区指定代理商
高精度、低转速、大力矩DD马达
日本NSK中国大陆唯一指定经销商
伺服步进电机专用精密减速机
1. 台湾VGM(聚盛)公司精密行星式减速机——中国大陆直接代理商
2. 台湾GTC(渐伸线)公司无间隙少齿差减速机——中国大陆全权代理商
3. 德国Alpha伺服步进专用精密减速机----华南地区专业代理商
直线运动产品(滚珠丝杠导轨)
德国BOSCH-REXROTH(博世-力士乐)公司直线运动产品——华南地区唯一直接分销商
光电传感器,精密位移传感器及接近开关
日本HOKUYO(北阳)、日本SENTEC(胜铁克)及德国PULSOTRONIC(波尔索)(尤其适用于FA、纺织、钢铁及一般产业)——中国大陆唯一指定经销商。
机械张力控制专用低摩擦气缸及精密调压阀
日本FUJIKURA(藤仓)公司低摩擦气缸——中国大陆指定分销商
电动缸、线形滑台离合器
美国汤姆逊(THOMSON)及美国(WARNER)特约经销商
美国Rockwell Automation(AB)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

网友B(2006-09-05):
效率
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