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的菜鸟问题

楼主(2006-05-23):
大家好,我是PLC的菜鸟一名,请问高手们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如果利用一个按钮就可以实现机床的启动和停止啊?
就是说同一个按钮,按一下就是启动,再按一下就是停止?
请高手们指教指教!

网友A:
用一个计数器,计数值设成2,让计数器自复位,先用X0做个自保持电路再串联计数器的常闭点控制电机就OK,这个方法比较笨,你可以请教一下高人.

网友A:
没仔细看2楼的,我以前学的欧姆龙的习惯用这种方法,我好像记的三菱有个指令可以行了!不好意思,我笨!

网友B:
先假设你把按钮接在X1,输出接在Y1;由X1对Y1置1,同时计时器计时1秒或是其他时间,然后把这个的计时器的常开触点和X1串联对Y1复位。  你看是否对你有帮助?我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方法。除了用计时器和计数器外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C:
用一个自锁按钮不就得了?

楼主:
虽然我现在还不大清楚,不过还是很感谢大家!!

网友D:
很简单的,在www.gongkong.com的PLC论坛里面有详细程序。
用FX可以用两句就搞定了,其它完成的方法很多。

楼主:
楼上的,能给个具体连接吗?
谢谢~

网友E:
输入点常闭常开加以辅助继电器可行,[置位复位功能]

网友F:
用ALT指令就行了;

网友A:
没比ALT在让人省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