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请教:光栅尺 的绝对零点是如何确定的,数控机床中又是如何寻找光栅的绝对零点位置,以保证失电后自动恢复零点

网友A:
据了解,光栅尺是一种相对位移传感器,光栅尺并无绝对零点。

网友B:
能说一下你用的是哪家的光栅尺吗?不同的产品处理零点应该是不大一样的。

网友C(2011-08-12):
光栅尺有绝对的零点。每家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