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我用的是欧陆T940过程控制器,现有两台出现不能和上位机通讯的故障,另两台出现频繁丢失数据的现象。请问各位高人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相似的情况???请指点迷经!!!
 谢谢!!!!!!!!
 谢谢了噢!!!!!!!

网友A:
用的ELIN还是ALIN网,是用的好好的后来才不能通讯的吗?如果不是有可能组态中的Net设置可能不一样所致

网友B(2007-12-09):
重新设置ELIN网 再检查DCS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C(2008-02-03):
散热问题

网友D(2008-04-29):
楼主的问题问的有些笼统,通讯时好时坏也会导致数据的频繁丢失。你可以先通过观察T940面板上的LED来分析,然后再看是不是所有的操作站都不能与T940通讯。若仅部分操作站不能正常显示,那可以证明T940是好的,问题出在操作站上,检查操作站的网卡设置和网线。T940数据频繁丢失之前正常过吗?你是不是增加了站或修改了站的节点地址,会不会有节点地址冲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