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

楼主(2006-05-23):
各位大虾:
   谁知道PLCSIM怎么安装?我怎么安装不上,它是不是要检测是否有正版的PLC编程软件才可以?
  盗版的行不行?

网友A:
无所谓的,都能装上,检测你的系统

网友B:
有什么错误提示吗?安装不上是怎么个表现?最好不要安装最新版本的。要跟所用的Step软件同期匹配。

网友C:
step7安装文件 和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