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现有PLC的信号怎么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A:
我知道的有两种方法:
1。PLC通过输出端子对变频器进行端子控制。这种方法如果想控制他的运转频率就得加模块!
2。可以利用通讯协议控制PLC,这种方法可以利用程序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运行频率,技术含量较高

小弟新手,回答有不周到得地方请各位高人赐教!

网友B:
PLC,VVVF是何通讯口?何品牌?

网友C:
运转信号用PLC输出点控制;
转速有三种方式:
1、变频器用多段速,用PLC的输出点控制,此方法只能实现8个或16个设定速度,不能无级调速;
2、PLC加一个D/A模块;
3、用RS485通讯;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还有,有的变频器是支持脉冲控制的,如:OMRON的3G3MV系列

网友E:
能有控制线路图
有控制线路图就好了FRY!

网友F:
等你10年以后再去研究线路图吧!

网友G:
PLC 怎么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啊
一般不都是通过可变电阻来改变的吗?
那么PLC是通过改变变频器的什么来改变频率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