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现有PLC的程序怎么通过变频器来控制电机

网友A:
你要怎么控制,用开关量,还是485通讯,还是用模拟量控制
都可以啊——我推荐我们公司V80系列PLC,嘿嘿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说一下具体要求。

楼主:
好象是数字量吧,模拟量也行
PLC是欧姆龙的C系列,变频器是台达的M系列

网友C:
2楼的,我问下你用的开关量是不是利用输出点,再经过中间继电器啊?其他的我都明白就这个不明白,(点我帖子回复可以通过邮箱通知我)请赐教,谢谢!
我是5楼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一般是PLC用数字量输入,PLC的输出用模拟量,因为变频器接受的是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而且看你想要达到怎样的功能,是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还是转速,由此决定你的输入所用的开关的多少。

网友F:
变频器可以用plc输出点控制启动,停止,固定频率输出,正反转,可变频率可以有电位器给定变频器0-10vdc电压,或者4-20madc电流(也可以用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定,代替电位器)。通信方式可以实现上述所有功能,并能完成多台控制。资料可以google,下载变频器说明书看看。

楼主:
正反转控制知道
频率(变频率)怎么控制呢?是在PLC的程序里面控制么?

网友A:
呵呵,PLC&&变频器控制,你说得很对啊
5楼在帖子上说得很对啊,就是输出点控制一个接触器,你用继电器输出模块的PLC就连接触器都不用。
比如,有个公共端G,触点R0、R1、R2。G和R0短接正转,反之则反转。R1和G短接,R2和G不短接,为速率1;R1和G短接,R2也和G短接,为速率2;.......其余类似。
本来变频器和PLC通讯修改参数比较简单一点的,只是现在变频器的协议千奇百怪,通讯不好做。象西门子的通讯协议就一点都不照顾我们,什么profitbus-dp协议,让我选择其他变频器的时候很不爽。所以不和MODBUS-RTU兼容的东西我都不喜欢,hoho

网友F:
频率给定要求接电位器或者模拟量模块给定模拟两频率信号,通信方式modbus很好用,就如楼上说的plc支持的通信协议,变频器接受的通信协议千奇百怪。最好modbusrtu.
电位器是靠拧的,模拟量模块输出的模拟量信号是靠plc程序控制的或者其他。通信,也是靠plc或者其他。

楼主:
正反转知道控制了
怎么控制频率呢,并且要频率为变化的.是在PLC的程序里面控制么?

网友G:
请问,采集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作为PLC的输入,那么如何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输出呢?如果温度信号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之间建立起数学模型,那么用PLC的模拟输出信号,不是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了吗?13楼和14楼的说法我不是很了解。控制变频器与通信协议有什么关系呢?13楼所说的,在PLC的输出端加那些触点去控制变频器的频率,那么PLC完成了什么功能呢?仅仅是控制触点的功能吗?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另外,为什么我的PLC采集到的温度传感器的模拟信号非常不稳定呢(该接地的已经接地,模拟输入信号比较稳定,我用的是西门子的PLC200 CPU 215 模块是EM235)。谢谢了

网友H:
研究西门子的USS通讯协议实现PLC与变频器之间的信息交换。要完成着两个任务就必须通过阅读西门子PLCS7-200和ABB变频器系列的使用手册,掌握其工作原理和参数设置,能够根据控制对象的要求完成硬件配置。系统包括PLC,变频器。熟悉MODBUS通讯协议的控制命令和控制,传输,纠错以及各参数的设置。PLC通过USS协议(RS-485接口)控制变频器运行,包括对变频器初始化,读写变频器运行参数,能够从变频器获取外部传感器信号检测值(模拟量)经过PID运算后得到变频器的最佳运行频率,并利用该通讯接口将运行参数传递给变频器,实现对变频器的实时控制

那位能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I:
可以通过开关量输出控制变频器的启停,从而控制电机的启停;也可通过模拟量输出0-10V或4-20mA控制电机的转速

楼主:
我的PLC为欧姆龙的CP1H自带的有D/A转换的那种.我现在通过PID将编码器的脉冲数运算后给变频器,不知道怎么接线啊,D/A那有16(其中A/D8个)个口,而我的变频器(台达VFD-M)只有2个接口(+10V和AV,是这输入模拟信号吧),要怎么接线啊,说明书里根本就没有,望赐教,谢谢!!
还有脉冲数经过PID运算后在经D/A转换后是0-10V的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么?变频器+10V和AV接口是不是只能接收电压和电流信号?D/A后是不是还要经过别的转换?
其中PLC的程序怎么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