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各位大侠帮忙啊,小m遇到一问题,所用plc是西门子的cpu313c 6es7-5be01-0ab0,在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时报错:download13:4589  the system data cannot be loaded to module cpu 313c-(R0/S2)^^^^^^^,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估计是你把CPU的确切型号或版本输错了

楼主:
glenxu大哥,可以确定的是我用的plc的型号是s7 300系列的cpu313c 6ES7-5BE01-0AB0,一开始我安装的STEP7里面没有这个型号,有cpu313c 6ES7-5BE00-0AB0,后来我专门下载了补丁,总算找到了cpu313c 6ES7-5BE01-0AB0,但还是无法把程序下载到PLC中,郁闷阿

网友B:
有MMC卡吧

楼主:
没有mmc卡不行吗

网友C:
你的这款PLC运行时需要MMC卡

楼主:
是必须要用MMC卡吗?当时是另一个老师采购的是北京达盛公司的plc试验箱,那时并没有配备mmc卡,听他们说好像可以不用啊

网友D:
313c及其它的新型号的300PLC没有内置的装载存贮区,都需要MMC卡才能运行,而老型号的300PLC不需要MMC卡。

网友B:
原来如此,快去买吧。

楼主:
谢谢glenxu,bfhy,dzfa,cvlsam。我从一台cpu315上取下512k的mmc卡(再cpu315上正常使用)插到我的cpu313c上过一会儿后stop灯一直在闪(频率慢的那种),我觉得这种mmc卡应该是通用的啊,后来在电脑上把它格式化了,然后放到原来的cpu315上,这下可好,除了stop灯闪,sf红灯也一直亮了,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是不是西门子专用的MMC卡不能用普通的电脑直接格式化而必须用软件(比如step7)格式化呢?

网友E(2006-09-01):
你把CPU上的开关是在那个位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