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3):
我是变频器的新手,现在有一台三菱FR-F500的变频器和一台CPS-20C智能型恒压供水控制器。请问各位师傅,这个系统还需要PLC吗??如果要的话,从哪里输入编程?
是否变频器已经内有PLC功能??

请解答!!多谢

网友A:
好象不用了吧,那控制器就是完成那功能地,但那控制器没用过

网友B:
CPS-20C智能型恒压供水控制器+变频或
PLC+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S-20C智能型恒压供水控制器+变频或
PLC+变频。

那智能型控制器还需要输入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