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

楼主(2006-05-24):
CP5611卡可以和200CPU配套使用吗?怎么用?

网友A:
可以,将PPI电缆分别连接到5611卡上和200PLC上即可。在set pg/pc interface中设置成cp5611(Auto)或者cp5611(ppi)即可

楼主:
CP5611和300CPU通讯的时候用什么连接

网友A:
和300可以使用MPI连接,也可以使用DP连接,主要看你准备搞什么网络,部分300系列的没有带DP口,此时只能通过加装CP342-5DP扩展模块来实现DP网络,此时成本肯定上升。所以,如果要求不高,使用MPI通讯方法还是很经济的解决方案。
300连接方法和200相同,在set pg/pc interface中设置成cp5611(Auto)或者cp5611(mpi)即可
如果使用DP,那么还要设定主从站,相关资料请参照《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

楼主:
我如果要用200作为DP主站与wincc通讯,怎么实现?EM277模块可以作为主站模块通讯吗?

网友B(2006-06-24):
用usb口pc adapte怎么连不上笔记本和S7-300呀?总是出com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damaged,各位大侠能帮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