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80MR 中写了一条语句。就出错了请指点,谢谢。

楼主(2006-05-24):
PLC中就写了上面一条语句,下载到PLC中,PLC面板上的PROG-E灯在闪烁,出故障了。请教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写成 :
LD X1
MOVP Kxxx D0
MOVP K-2 D10
LD M1
DEBIN D0 D10
因为你的D0 和D10里面要有数据才可以,如果是空的,机器不当然不认账了

网友B:
给你个参考例子:
LD M1
mov K314 D0
mov K-2 D1
DEBIN D0 D10

楼主:
谢谢,请问梯形图和指令编程哪个好?